c51xem2aa-8ekrs2h 富士康

楼主(2010-11-30):
这块板客户原先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自检,我测过CPU,内存电压都正常,接着就放电,OK,正常跑码,显示了,但是我进BIOS设置时间,保存退出后,主板居然不跳码了,接着我断电,在上电开机,还是不跑码。再放电,又可以跑码正常显示了。再BIOS保存,老样子。请问高手是啥问题啊?
cpu

网友:
你改BIOS什么设置没说明.

网友:
就是进BIOS调整了一下时间,保存重启后就不能显示了,放电后按F1进去,(没有连接硬盘)可以去到第二个界面,在这里重启,还是没显示

网友:
大师傅们都去哪了?提供点维修的方向,思路 给我撒。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啊

网友:
桥坏了,换个吧。

网友:
这个问题 我换南桥好过。你可以先按U 不跑码来修。

网友:
你开机不进CMOS直接复位看看跑不跑码 是不是时钟坏掉了

网友:
P..C..R多正常情況下BIOS先刷一下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是内存不兼容,我是映泰的NF4主板和威刚DDR667的内存,故障现像和你说的一样,换了条内存就好了,后来刷个新版本的BIOS也能用威刚DDR667的内存了

网友:
1、刷BIOS
2、干南桥

网友:
哎~~最基本的动作我都做了,刷BIOS,换内存,换CPU,最后加焊了北桥,上电测试,刚刚显示就马上断电,拿北桥出来重植珠,这下不掉电了,但是进BIOS保存退出之后还是不跑码,放电可以进到系统,但是正常关机之后再开就又不行了。难道真的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