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0报错是COMS电池没电还是主电池没电?看看这个

楼主(2010-11-30):
0190报错是COMS电池没电还是主电池没电?看看这个T22的机子报错0190然后掉电再开再掉,高手说说细节,怎么修?

网友A:
应该是CMOS电池吧

网友:
我换上了斩新的COMS电池,测主板上有3V电压,怎么还是报错0190呢

网友:
求IBM T22电路图或点位图,有的请大侠上传谢谢

网友:
是后备电池

网友:
我遇到过X31的刷了CMOS就报0190错误,再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0190: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这个表示    需要插入适配器了.....

网友:
直接接适配器看一下还有没有报错。。。

网友:
把电池拔掉还是一样的报错0190呀怎么修啊,是哪部分电路有问题呀?上个图的位置谢谢

网友:
都说是大电池的问题了嘛,是大电池没电了需要插适配器了,还可能是大电池坏了。

网友:
这个是电池报错啊,不是电源接口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电池检测信号有问题。

网友:
光板子,加屏,加内存,上可调电源还是一样的报错0190,然后掉电。。。

网友:
我要看看检测信号,查检测信号电路应该是个正确的思路,我试试

网友:
电池电量低会报这个错,我遇到过

网友:
电池充电芯片和周围的小元件全换了还是报错,换H8芯片和IBM大芯片不报错了,好了。。。。看了图是H8和IBM大芯片在管理信号部分和充电部分的,

网友:
那到底是哪个芯片问题呢

网友:
这个是主板电池报错

网友:
是充电电路里的一个二极管坏了。。。我的A30就是在Q30上面的一个二极管坏了。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H8和IBM能好吗?充电芯片没坏吗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问题,需要仔细查电池充电电路,常见进水断线问题。

网友:
EXTPWR为低电平。

网友:
是大电池没电啊,换个好电池看看吧

网友(2011-01-0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MOS电池吧
应该是CMOS电池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5507-1-1.html
看下这个

网友:
我的单板AT400接适配器也是这问题 ,你具体是换的那个IC 好的呀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