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M2621驱动板的PDF

楼主(2010-11-30):
前几天回收了一台17寸的液晶,解决了不上电的问题后(12V的DC头坏掉而已),发现还是没有正确的电压及电流输出!!特求各位大虾帮帮忙,求GM2621驱动板的PDF!!

网友:
GM2621 PDF不好找,测下驱动板上的5V ,3.3V 1.8V是否正常,晶体是否波形正常,程序坏也会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工具,加上又短路了,现在只想把GM2621的IC拆下来检测,又没有图纸!!呵呵,现在已经淘了一个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