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290Z不触发求助各位

楼主(2010-11-30):
ACER 2290Z不触发求助各位
此机配置LE82GL960  NH82801HBM  WPC8763LDG  TPS51120  MAX8770
MAX8731
板号:Calado  48.4X401.05M
故障为不触发,待机002,开机键电压为0V,公共点电压为19V,测系统3.3V和5V,没有,又测TPS51120的22脚有18.8V,9脚有18.5V,10脚有5V,12脚和29脚ON为0V,且都直接来自WPC8763LDG,,摸TPS51120微烫,更换一个后故障现象依旧,查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PS51120发热,应该外围有短路。查看南桥,IO附近有没有小电容阻值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