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主板装声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0-11-30):
今有一华硕K8U-X主板装声卡驱动就蓝屏,把声卡拆了78L05也拆了但开机系统里还能发现声卡而且还能装上驱动,真是不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点不可思意哦......你重新安装下系统看看 还能发现声卡吗?

网友:
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先换个ghost版本试试,不行再用自己的硬盘试试,还不行从装系统进blos看看能不能禁用掉,装个pci声卡或USB声卡给客人

网友:
没看过这种想象!!!

网友:
有点怪 可能你做个系统就没那个声卡了

网友:
BIOS里关闭 声卡, 桥空焊

网友:
什么怪事都会发生哦   你重做系统看看 应该不会吧  。。。

网友:
声卡是AD的吧,蓝屏是驱动不对

网友:
声卡上上去``驱动重做个``

网友:
在BIOS里面禁

网友:
我遇到的情跟你刚好相反,硬件驱动一切正常就是不出声音,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