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A8S ATI独显 点不亮

楼主(2010-11-30):
型号A8S
故障点不亮
本人检测:本人经验华硕A8系列的独显机子,拔掉独立显卡板后,再开机应该会有LOGO声音 或者大小写键灯会闪一下 以证明机器自检完成 然后给显卡一个信号 再有显卡来给屏上一个信号 然后显示再完成 而我这台就算拔掉显卡 还是一样不闪灯没LOGO声音 所以怀疑显卡应该没问题 然后拆机看下主板 发现屏线接口那里有白色的腐蚀痕迹 机器应该是进液的 插上CPU 和内存 接上电流表 开机  电流0.6几左右跳动 主板上一个音乐标志的灯一直常亮  看电流 凭自己的经验 觉得内存没有过去 先清洗掉白色腐蚀物  故障依旧  没了头绪 手上没有示波器 不能打南桥波形 和其他的波形 一直怀疑南桥 所以就把南桥换了 故障还是依旧  难道是北桥  965Intel的没遇到什么会坏的  不敢弄  想问问坛里的高手们 给我一个头绪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我············

网友(2011-04-19):
就一个电流不好判断,盲修比较危险,插不插内存都是一个样吗?进水的本不行就对照图纸找条件吧。

网友:
要是进过水的机子不好修哦,同常进水机拿去烤箱烤完都会好了。不然难修。
   而且你也说的不是很明白。就象楼上说的,就一个电流也不好判断。而且有的时候看电流来判断故障并不准确,看波形才准。而且内存是由北桥控制,不是南桥。还有要看看外观,受潮的机子很容易虚旱,而且你也明显看到腐蚀了。

网友:
还有你要确定内存是好的,可以换一条内存试试,看看槽子是否虚了。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的。位置。。。主板放到bga 上考。。20分钟在修。。

网友:
就一个电流0.6几,感觉CPU都没过,你查电压了吗,光凭感觉怎么能行,拨掉内存看看电流跑多少,再换换内存试下,如果不是小上网本的话电流0.6几我感觉还跑不到内存,应该在CPU,加电测了电压再说吧,如果CPU电压正常的话再说别的

网友:
这机器不插显卡0.6已经CPU有供电了,你的机器应该CPU还没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