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偏置电阻?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30):
小弟初学,不理解偏置电阻的工作原理,还有其作用是什么?是降压?还是升压?还是其他什么作用?忘通俗点,小弟初中文化,理解能力差,百度上搜来的就不要了,小弟已经看过了,太深奥!忘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在哪里听到这个讲法的

网友:
这个就是最通俗的说法!还要再简单啊!再简单就不用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偏支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书上看到的!原文如下(旭日410   3v  5v供电讲到的)
20v+主供电,18脚LDO5,5v线性电压输出,14脚BST5;28脚BST3激放电路供电。主控制信号6脚是主供电经过一个PR157的电阻偏支得到的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倒是讲讲啊!不是借我的问题灌水吧

网友:
自已去看三极管放大电路,里面有讲到偏置电阻及作用!不是这个你也没学过吧?

网友:
偏置电阻一般是为IC或晶体管提供偏置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