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通病介绍

楼主(2010-11-30):
17普屏的如果是开机接上电脑,屏幕显示非最佳模式,一般都是MCU里面的程序坏了,最好是重新换个新的有程序的MCU。
然后就是插上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机器拆开里面跟高压板供电的3个电容爆了,还有反面8个脚的高压管肯定有一个已经短路了,要一起换掉的。
19宽屏的高压变压器容易坏,电容也容易爆,电源芯片也有坏的(5个脚的)。
TMS92903CT可以代换那种窄的变压器TM-0917

网友:
上面说的:17普屏指的是三星711  710  等电源板都是一样的,19宽屏指的是三星943NW 等系列,都差不多的。

网友:
还有就是爆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在实践中发现19宽屏的三星液显爱坏高压变压器,次级端断线或阻值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