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300 没声音

楼主(2010-11-30):
现在修一台sl300,没声音,换了功放IC G1431 好了,用了一会就用没声音了,又换了一个,这次开机响了一下就没了。也没电路图,有点麻烦了。

网友:
跑线路了!看看声卡出来的有没有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怎么查声卡出来声音没?刚出道,什么也不懂。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那些电容有问题了     什么lub    不会拼音了

网友:
换个声卡IC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可以查一下声卡芯片的数据手册,有左右声道输出的,直接接个耳机上去听下不就成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HP V3000 功放IC 击穿,换了就烧了,查原因是喇叭短路了。

网友:
现在是换上芯片响一下,一首歌没唱完就不响了。不响的时候耳机也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