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pl 跑到显卡时断电

楼主(2010-11-30):
MSI945PL主板
上内存时跑码正常,也不断电
一上PCI-E显卡跑到1D就断电了
换过显卡
后查显卡供电,北桥供电,PCI-E时钟、总线 电压值都正常
不解,请教各位了!
显卡

网友:
但打北桥对地阻值不短啊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虚焊的可能呢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 换个北桥

网友:
刷个BIOS 查一下IO上PCIRST线路 不行杀桥

网友:
BIOS的问题吧,换显卡试试,内存也换了,cpu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