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了光驱启动,就是启动不了!!

楼主(2010-11-30):
联想家悦H1509的台式机,设置好了光驱启动,也可以保存。但是怎么就是启动不了?
  虽然我还是从光驱启动了,系统也正常的装进去了。但是心里感觉就是蛮郁闷的!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时候故障现象是很怪的

网友:
感觉还是个人手法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说怎么调呢? 无语······ 么装B ok? 我跟两个搞电脑的都是这样调的!

网友:
前后毛凳了

网友(点评):
你还打错字了类····· 呵呵 那我补充下,最后我按F12直接从光驱启动的。那又正常的装进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哦哦  可能有些BIOS就是这样的  不然干嘛多出个F12给我们按呢

网友:
是不是光盘太花读不了?

网友A:
没遇见过,能检测到光驱,就是不引导,很可能是光驱坏了,或线有问题,像你说的问题,真的很奇怪

网友(点评):
我用他本身的光驱、光碟。装进去了啊! 光驱、碟子是都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见过,能检测到光驱,就是不引导,很可能是光驱坏了,或线有问题,像你说的问题,真的很奇怪

估计是光驱坏了

网友:
要想从光驱启动得满足几个条件:1.BIOS设置从光驱启动.2.光驱是正常好的.3.光盘是可引导的且能被光驱读出.如果你的不能启动就要从这几方面入手找出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是光驱有问题了

网友:
一个光盘,一个光驱,一个线。

网友:
楼猪,你3楼的点评,真TMD的不是东西,就向你这样的装B的,还真遇多了,自己功夫不行,还穷得瑟啥呀
就冲你这得瑟样,人话都不会说,也是个小鸟水平也不咋地

看你这帖子也是骗分的

网友(点评):
废话少说,没必要跟你这种人浪费口舌

网友(点评):
楼主 也太不地道了

网友:
就两个问题,光驱和光盘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光驱和系统盘应该都没有问题。证据为按F12就可以启动光盘就知道了。如果光驱或光盘其中一个坏了,根本不可能启动得了。

其实有些BIOS在设置启动项的时候需要设置两个地方,都在BOOT这个项里,楼主可以自己查找看看,就会找到的。两项都要设置为光驱启动就可以了。
另外和楼主说一下,其实多数联想机子都不需要设置光驱启动的,因为直接在开机的时候按F12就可以出现启动项了。所以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再去BIOS里再设置。要不然光碟有时忘了从光驱里拿出来,到时可能会开不了机。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哈哈,我知道了,楼主你可能是没有把C盘设为作用,也就是设为活动(激活)。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是HP的机器,挺郁闷的

网友:
换张光盘试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