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联想旭日410L不开机,不修了,换板。

楼主(2010-11-30):
联想旭日410L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A。按键有3.3V,按下后有电压跳变。查MAX8734A有3、5V输出,无PGOOD电压,跑电路PGOOD连到EC:PC87541V-VPC,开始发现EC旁晶振有一脚无波形,换电容后波形输出正常。现在查PGood电压,断开MAX8734A与EC间的电路,3.3V电压出来了。MAX8734A到EC间无电容电阻之类的元件。现在怀疑EC损坏。由于手中无这个型号的EC,无法判断好坏。请教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可以用97551来代换的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不开机,按键没有电压,测北桥边的电容已短路,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客户送修说一年没有用过了,现在就是开不了机,量了一下无待机电压,我在一时查不出什么情况时,就整板加热了一下,后来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有没有看过bios

网友:
断开有电压的话。应该是EC短路了。这机子爱坏EC

网友:
已经换了一个EC,故障还是一样。。。。不是EC的问题。。。再不行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楼主问你你量的PGOOD是8734上的吗。我刚学

网友:
去找下这个机器的时序图看下 ,

网友:
先写一下BIOS再先EC。

网友:
哈,我的这台出现LOGO后掉电呀,有谁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