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哪位师傅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0-11-30):
该芯片为LTC3728UH,个人认为13脚和28脚应该为此芯片的控制信号。在板子上PR129的红色A点处有19V电压,红色B点电压为零。PC132的红色C点电压为14.5V,红色D点为0V 。我觉得这两个OV应该不正常,但又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想请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你的图根本就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5EI6REV,TCL k10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正常的吧,当AUX-OFF#为14V时导通PQ34     截止PQ32  PQ33

网友:
图太小了,可惜看不清。

网友:
看不表图纸,发个清楚点的吧,

网友:
下面那张小图应该能看清吧!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