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进水,待机正常不开机

楼主(2010-11-30):
    拆开机子用洗板水清洗,并用风枪烘干。量个电感的对地都没有短路的现象(触发过以后3.3V的对地电感就还有33欧了,记得原来有百多欧吧。应该也是正常的吧!)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6A,正常,有3.3V、5V、1.8V、1.2V、VL5V。触发,电流掉到0.001A。这几个电压全没了。1631的22脚有16V,23脚0.57V(3.待机时有3V)。TB62501的VCC3W正常,52脚SHDN为0(3.待机时有3V)。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保护了?一触发就掉电了。要是缺少电压该怎么查呢,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怀疑是不是TB的少了某个电压导致保护?有什么办法可以查找吗?

网友:
进水机考验的是你的细心,学习中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掉电有很多方面会影响。。进过水的 机器。还是重点查进水的部分吧。

网友:
这个待机在0.03 到0.04 正常  你的问题是有短路地方触发保护了再查查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