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触发,电压都出来了

楼主(2010-11-30):
T61 不触发。3M、5M 、1.5、1.8有,MPWRG有。换过联想芯片,南桥,H8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
按开机键H8有没有反映啊?  找个电路图查查吧

网友:
楼主你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呀,就像楼上说的找个图纸按时序先查一下看看。

网友:
IO 坏了    换个 看看

网友:
无铅的SB吧,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按下开机键后,U28、U23上的PWRSWITCH这个信号被拉低,但不输出A1_ON信号

网友:
32.768的时钟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安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
开机条件都没有查,就换联想芯片,南桥,H8 ,对照图纸和点位图好好查查再说吧。

网友(点评):
思路一样 可惜我来迟了 顶你

网友(点评):
我是先查过才换的,开机基本条件都有。待机0.03

网友:
电压有关H8什么事,看看BIOS

网友:
RSMRST有了吗?

网友:
查下南桥与h8之间的有关开机的连线

网友:
安时序一步步查ok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请问MAX1989有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2011-01-02):
看一下联想芯片24脚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点评):
已经有3.3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   还有外围电路看一下

网友:
你这样说那原因太多了 还是下个时序看下什么条件没满足啊!

网友:
最好先找个图纸查一下,不要盲目的去换芯片。

网友:
牛人一个啊,待机电压有,就换芯片,也不查原因,找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跑线路找小器件

网友:
对照图纸和点位图一起查吧,也许哪里断线了。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能确定是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