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 A2G+主板COM后重启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0-11-30):
这主板原来点不亮,刷了BIOS后重启就不显示了,原来BIOS的版本是:N520CA2
                                                                                                    R04P

我从官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

清除CMOS后又能显示了.

网友:
这个帖子的用意是什么。发BIOS资料??还是求解??如果是自己下的BIOS资料不对。那去管网重下个刷 就是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保存COMS后就不能点亮显示器了

网友:
没有刷好吧。。。。。。。。。。。。

网友:
会是BIOS的版本不对吗?
,找到相同的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要cmos重置才能点亮?cmos设置得不正确。可能刷的bios不正确,尽量刷老版本的bios,有时候同一型号的主板不同批次的硬件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
是的
我从网上下载版本最低的不走码

网友:
重新找个再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