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IO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为什么我焊的IO老是虚焊?对准了 锡也拖掉了就是会虚焊。我用的是烙铁,没用风枪。各位前辈提点意见啊     O(∩_∩)O谢谢了

网友:
用风枪吹吹更健康

网友:
没有吹风,焊IO,你技术不错,

网友:
烙铁能搞下来IO  很不简单了

网友:
焊的时候用助焊剂试试

网友:
买个风枪吧~··没这个焊IO浪费的时间够赚好几台风枪钱了

网友:
清理焊盘的时候上点锡,对齐后在拖焊或者风枪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拖完了 在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我一般是在焊盘上上锡 然后把IO对其焊盘 用烙铁点四个脚 固定 然后用风枪吹 最后用放大镜观察 用烙铁补焊

网友:
这些还是要多加练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容易虚焊,烙铁容易把焊盘搞坏。

我发现外面维修的用烙铁喜欢敲,雷厉风行!但往往最后问题多多。

网友:
清理焊盘后要进行补锡,不然吹不上的,在周围有塑料元件时,我就用烙铁,注意角度和距离,最后用显微镜检查,千万不要敲击烙铁,陶瓷芯易坏哦。

网友:
多练习一下用烙铁拖焊,熟练了就不会出现虚焊和坏盘的问题,基本功要练的,不然怎么挣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实在,感觉拖好后还是用风枪吹一下好

网友:
一般用大口风枪吹上,再用烙铁补焊..

网友:
我也是啊, 网卡芯片虚焊, 就拖了次, 刚弄的, 不成功, 原来用手按着还能识别, 现在拖过焊了, 怎么按都不识别了

网友:
基本步骤都差不多,其实就在于练,等你有你自己的一套焊接方法了,你就成手了。
刚开始练不要直接焊I/O   先用网卡练,  没心理压力, 效果还好!

网友:
直接用风枪就搞店!

网友:
没有吹风,焊IO,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