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诊断卡跑01 曲折修复过程

楼主(2010-11-30):
前几天有个ga-8i848p-g主板 加电诊断卡跑代码01 大概的测了主板cpu 时钟供电 复位 等等都正常  内存主供电2.5 1.25都正常  南北桥供电也也正常   就是 诊断卡 ff -c1-01 一顿百度有的兄弟说了 刷bios  可是没有编程器(本人业余修电脑)哈哈  赶紧淘宝买了一个   昨天编程器到了  可是晚上值夜班  今天休假 终于可以试试来 (激动ing)

晕 插上诊断卡  代码 ff 死活也不跑01了  想想这板子一直放着 不可能啊  在测一遍 供电等都还是正常的 我就纳闷了  研究了半天
不管了 先把bios芯片 拆下来   试试编程器再说  把芯片放编程器上 按着说明书 仔细研究 终于刷成功了  用风枪焊主板上
加电还是ff   难道不是bios的毛病?? 仔细找了找 发现刚才焊上去的 bios芯片有的脚空焊 用手使劲按着bios芯片加电诊断卡run灯和bios灯闪 哈哈 拿着那二手的850猛吹 用镊子使劲按
加电 还是ff 郁闷了  前几天还能跑01呢
用镊子复位 发现 run灯和bios灯一阵闪   主板应该工作了啊   连上显示器一试果然亮了 哈哈
那为什么原理能跑代码 现在能亮还是ff呢 不死心
换个诊断卡  哈哈跑代码了    原来前几天一直用的这块诊断卡 两块诊断卡不一样

开始时候诊断卡 ff

补焊过bios芯片  注意诊断卡的 run灯(绿灯)和bios灯(右3)已经亮起

接上显示器已经点亮   哈哈 桌子够乱

看看罪魁祸首  两个诊断卡对比一下

不过我还是习惯用这个灯多的诊断卡 4灯的那个没有 bios灯 和run灯  只能显示电压

纯属菜鸟 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o(︶︿︶)o 唉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要完全依靠诊断卡

网友:
我这个有7个灯。哈哈

网友:
顶一下楼主,我也迷糊过就以为诊断卡跑FF就有毛病,看了老半天接显示器亮了

网友:
楼主为解决问题就买了一个编程器,研究精神让人佩服啊!

网友:
楼主 的检测卡好高级啊,我一般用的都是最简陋买主板自带的!~

网友:
后面那个跟我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仔细看看 我发的几张图  不跑码的345 我都插了  那块就是不跑码  跑码的插3上就跑了

网友:
hah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主板自带的诊断卡,那是什么呀。 LZ买的什么样子的编程器呀。

网友:
虽然也有几个卡,但也是习惯只用其中的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淘宝上买的山寨货  支持SPI主板BIOS芯片 单片机烧录 PCB5.0c多功能TH编程器

不过我看论坛里其他人说的  感觉这个写程序的速度是够慢的  我个人用感觉还可以  没有那么多的维修量  速度慢能够忍受     关键是便宜 哈哈

网友:
4位卡比较好用

网友:
呵呵,楼主就是太依赖诊断卡了、看楼主的桌面,不像是业余维修嘛、、

网友(点评):
哈哈 我是业余时间修电脑 平常上班的 桌面的胶皮是高压配电室用的 风枪二手的 936买的新的 原来的烙铁太破 这不新买了 编程器

网友:
这种问题不少的啊

网友:
我是是业余维修。最近才学修主板。一直是修家电的。对电脑感兴趣。所以一直想学修主板。

网友:
测试卡有时候不准的。维修时候要多注意注意。上小喇叭好用。

网友:
我用基地的诊断卡,够了,挺好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开机就是FF?

网友:
lz的装备好先进。。想我拆cmos芯片还用几块钱一把的25W内热。。

顺便说下结果:
有松香也不舍得用(主要是懒得起身拿),结果板子坏掉。。
找了块烂板试手,松香加少许,拆个珠圆玉润。。恨不得当场摔自己两巴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了 研究液晶显示器  我也买了个液晶的编程器  后来发现 坏的大部分还都是 高压灯管等等  驱动板坏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