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显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30):
一片GF6200TC 128M显卡,正面2片颗粒,背面2个颗粒,故障现象是花屏,一般都是花一条线或半条线,还有的时候是短细线,线的位置不固定。用MATS6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92866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Read    Error Count: 2490
Write   Error Count: 90376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37227f4 0000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WRITE A 0 0 2 0b91 0ff 1
037227f0 0000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WRITE A 0 0 2 0b91 0fe 0
037227e4 0000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WRITE A 0 0 2 0b91 0fd 1
037227e0 0000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00ff0000 WRITE A 0 0 2 0b91 0fc 0
----------后面忽略了。

网友:
他显示的是不是8颗芯片,而实际只有4片啊。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128M好像是共享的,实际只有64M,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想问什么

网友:
估计是显存的问题,或者是屏,或者是屏线,或者主板,或者电脑坏了。

网友: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实物图片:

帮看看是哪个芯片可能有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说明一点,4片颗粒都是三星的,刚看了帖子说三星的颗粒容易坏,真是这样的话,哪里找那么多的一样颗粒啊。晕啊。

网友:
三星显存都这样

网友(点评):
他的 个人签名 挂的 有广告。

网友:
如果旁边的电阻没问题,多数是RAM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配件了,。可以上ic网看看,一半可以买到吧

网友:
排阻我全面检查了,没有异常。出错位是A16-A23,会不会就一个颗粒坏了呢?我打算明天采用短路法再测试一下,至于短路法使用我 不太明白,是不是所有颗粒都是短路1、2脚和最后的65、66脚呢。

网友:
短接显存5、6脚找出损坏颗粒,摘自《显卡维修知识精解》。

网友:
按照我的短接法,屏幕更花,等我再按照楼上的说法试验下,显卡维修学习中,感谢热心同行的指点。

网友:
可能是U501位置的这个显存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