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楼主(2010-11-30):
今天接到一台 宏基4520不开机    插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22就不上了   过一会掉电   根据经验应该是不过CPU  拆开测板CPU没电压
将供电芯片更换故障依旧,最后将CPU座周围一个三合一的桥 加焊  加电开机了。

网友:
哥们,也太草率了,算你运气好

网友:
今天接了个4520故障现象和你的差不多,也是电流到0.2掉电,加焊北桥OK了,这机器基本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呵呵LZ你真是太厉害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