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有一个杂牌的电源是坏了变压器的,换了一个后电源的5V变成了6V。。原来的变压器的型号是:EE16换的是EE19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压。。急。。。
电源

网友:
减少变压器次级绕组可以把电压降低,又或者在变压器后面直接用稳压电路把电压降低.都是可以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