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19寸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0-11-30):
联想lenovo 19寸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今天一个老顾客拿来一台联想19寸的显示器,显示器的故障是用一会儿就黑屏,心想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打开就外灯管看了一下, 灯管好的。  我就上手高压,发现变压器有一个脚虚焊了,就补焊了下,以为就好了,通电一看还是不行。 查看了C5707也没有短路,郁闷中   心想怎么没有短路呢?    最后把C5707拆下来  量了一下 结果短路了 ,  呵呵换上去19寸液晶显示器维修好了

网友:
还不错,适合新手学习,如果有图更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不光要换C5707的,还要加焊线圈和电感,要不然过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出问题的!!!联想的液晶大部分是AOC代工的!C5707经常损坏!!

网友:
呵呵,,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C5707/5706最易坏,一般是短路,

网友:
呵呵 这个经常修到的,

网友:
肯定是没测准,一搬5707都能在线测出。敢问楼主看了一下灯管就知道没问题。是怎么看。学习

网友:
修机修多了,经验丰富啊!

网友:
在线一定能测出短路的,

网友:
我们维修不光要找到问题还要解决引起问题的原因。
比如楼上所说5707坏。一般为后面的线圈有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在线一定能测出短路的

网友:
为什么在线会没测出短路呢?楼主是不是你没测好啊,c5707he5706都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一派胡言,简直就是乱说的。

网友:
5707坏。一般是高压线圈有接触不良引起。还有中间的电容坏。

网友:
这颗电容坏了 你换了 现在是好了 但是肯定有后患的 一般是由变压器引起的故障

网友:
修过后5707加一散热片会更好些。

网友:
呵呵 我遇到过量没有短路的  结果c5707背面炸了个窝窝,  不仔细看还没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707在高压板上量了一下 正常的,   我拆下来量才发现是短路的

网友:
高压逆变管C5707坏,要查引起的原因一起解决才真正修好,接C5707高压逆变部分电容失容是个主要原因,最好认真查查。

网友:
C5707坏,我见过的都虚焊引起的多

网友:
C5707损坏,多由高压变 C5707 间的无极电容出现虚焊导致,如果出现C5707 损坏最好把这一组都换掉,并对相应元器件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