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方有1-2寸的回扫线

楼主(2010-11-30):
显示器上方大约有1-2寸的回扫线,亮亮的细线,CRT没修过几个,场IC换了,还是那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1、代换一下场输出电路的泵电源电容或二极管。
2、代换场输出集成块输出脚的那反馈电容。

网友:
检查自举电容

网友:
重点查一下场块正负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