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很慢

楼主(2010-11-30):
hp6515b很慢    进系统和BIOS都很慢  几系统大概要半个小时    进系统都就完全正常````请问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  帮忙解决   指点指点

网友:
主板问题,与软件无关。

网友:
适配器中间那根针的问题,

网友:
正常是6点几伏特,如果变成19v的话机子就会很慢

网友:
我以前遇见一个DELL的,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切记切记,请楼主换上非常非常原装的HP 适配器!用天平秤一下,重量大约:515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刷过BOIS,要是刷过,就重新刷回原来的BOIS

网友:
硬盘取掉看看进BIOS会不会很慢,有些硬盘有坏道认的时候会慢,如果进系统正常那硬盘的可能性也小了,或者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下,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机器更换原装的适配器就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  hp 6535b   电池坏了    开机超慢    进系统正常    拔掉电池就好
当然不是hp原装适配器也会这样

网友:
遇到一个HP商用机也是这样,做了一个系统花了一个多小时,真没办法,最后让他走了,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