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点火线

楼主(2010-11-30):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71793-extra-page%3D1%26orderby%3Drecommends.html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里的ACIN什么意思呀,所有的仁宝的主板都有这个信号吗,还有我看ACIN这个信号在充电IC中有这个信号。它们之间有关联吗,还有ACIN ACOK这两个信号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代表采用电源适配器供电,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的

网友:
个人认为ACIN是电源接入后给充电芯片的一个电源信号,通过芯片内部转换使ACOK处于一个高或低的电平信号,来告诉芯片是在用电源还是在用电池工作,而使其控制保隔管的截止与通。

网友:
适配器接入信号

网友:
它是区分是用适配器供电还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的帮助,小弟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