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 COM指令线求助

楼主(2010-11-30):
今天买了一个ST COM线   PC USB TERMINNAL  接电脑后提示要装驱动   芯片型号是DP2102的 在网上好不容易下载一个驱动后可以认到了!按照网上的教程连接好指令线!连上硬盘通电!打开系统的超级终端后界面有提示信息!可是按键都没有反应!确定是连接上了!试过好几个盘!都是有反馈信息!就是键盘不能输入!求高手指教下!还有谁手头上有这样设备的驱动麻烦传一个小弟吧!

网友:
晚上又试了几块硬盘!键盘还是没反应!其实有一块硬盘确定是有个坏道的!连上终端后可以看到硬盘信息!但是不能输入指令!界面也是一直不停的提示一些数据!,每行提示的数据其中的数字都不一样!等了40分钟左右还是不停的在出数据!无解了

网友:
改用免费版的ST_MEM吧,什么都不用设置,窗口又大,显示的容量也没限制。
要用超级终端必须关了硬件握手,不然一直没等到反馈信号,发出的命令不能执行。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哥哥的帮助。不知道哥哥说的硬件握手是啥东西。谢谢指教

网友:
高手还是没有出现。我想会不会是驱动问题呢,可是驱动不好找,哎

网友:
网上应该有破解版的春华希捷专修,你下载一个就行了,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