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反映慢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今天客户拿了一片梅捷的940主板 说是键盘鼠标反映很慢,我拿起来测下 确实反映贼慢的,你按个三四下的他才动一下 我量了PS/2的阻值也都正常,但我还是把排阻换了个,电压也正常。还 是一样。BIOS也刷了 IO也杀了 桥又是单桥,我也杀了 还是不行 现在吧知从哪下手 有哪位知道的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对啊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1:小电容撬掉没有?
2:把主机的电源换一下。

网友:
先排除中毒的可能性,再把PS/2的排容弄掉

网友:
换一套键鼠试试

网友:
病毒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过,CPU温度太高也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先易后难

网友:
这个问题是刚开机就那样,不是在系统中,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方法和楼主一样,除了没有杀桥。

网友:
对啊 一开机没进系统就这样了,不可能是系统、病毒的问题啊。。。

网友:
电容撬掉了 是在我的工位上 我的电源 而且是裸机耶。。。键盘鼠标是新的。。温度不会高。。。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还有一点,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BIOS下用键盘反应也很慢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搞定,我换过IO,没用

网友:
在PE下也这样吗,如果也是这样 换个U吧

网友:
换个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在BIOS 里就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