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有点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11-30):
HKC 983A显示器自己收上来的,能点亮,但是点一会不定时的横向不定位置的闪一下线,白色的内种,能是什么问题,是屏芯片虚焊了啊,还是屏邦片啊。修液晶修的不多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芯片虚焊和信号处理板都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