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提示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2010-11-30):
三星80G串口硬盘,型号hd080hj,镜像复制,分区,坏道扫描都ok,安装程序是总提示不一样:
1.  0xffffd7e9指令引用的0xffffd7e9内存,该内存不能为读“read";
2. 0X0043a992指令引用的0X0043a992内存,因0X0000009c的错误状态而无法将请求的数据放入内存;
我知道0X0000009c是内存损坏

换了块硬盘ok

在此寻求硬盘维修思路,出现0X0000009c,难不成是硬盘缓存芯片坏了???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跟内存有关系啊!!我昨天也弄了个ASUS的也这样!

网友:
可以换个缓存芯片试一下啊,三星的硬盘一般不好搞啊,烂了就是废品8到10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深有同感,三星硬盘发热量高,还不好找问题呢

网友(2012-12-23):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就全明白了

网友:
替代法试试

网友:
这情况偶尔出现出现一次,点了确定后也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就直接忽略

网友(2013-10-31):
我这个有一个联想B470进系统,进PE都是这个蓝屏代码0x0000009C 。求解啊。。。

网友(2017-03-27):
换内存就可以了把

网友:
镜像复制都可以应无大碍,接口,数据线查查。

网友:
看看了 学习学习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