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自检后就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0-11-30):
EP-8RDA3I主板,主板启动后可以看到BIOS自检,但在自检后就自动关机了...要重新启动主板必须要放电清BIOS再可以启动,然后又是自检后就自动关机了,请告知主板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查IO有没有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板是没IO由南桥控制的,看来没得玩了

网友:
如果还没有自检完就关机,那有可能是控制ATX PS—-ON信号的MOS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