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40 AMD 故障

楼主(2010-11-30):
求助hp CQ40-313AX AMD 故障,冷机,开机能显示到WINDOWS画面,但马上就掉电,再开机,时间就更短了,显示第二屏就掉电,再开机,还没有显示就掉电,怀疑显卡问题,拆下显卡重做,还是一样,检查CPU,内存个点电压,没有发现问题,那位高手提供一下思路。看样子CQ40难哦!

换北桥,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主板有轻微短路,没芯片级水平很难查的。

网友:
看你的现象像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先排除下散热问题。

网友:
性能不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告诉你怎么修的

网友:
看下他掉电时的情况,会不会缺少哪个电压,与之前对比一下,加悍下cpu与ec,退之北桥

网友:
过热可能性更大,包括真过热和假过热(CPU温控相关)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AMD的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开始就换了,EC也换了,就还有北桥没有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