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一块华硕的NFICE2芯片的主板,开机跑EF,用示波器检查,没有波形。换了好几个晶振和谐振电容,后发现用万用表笔点一下晶振脚,可以点亮,进BIOS后发现 时间不走,再用万用表点一下,时间开始跳动;用镊子点也能跳动,但拿开后就停下来。测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73V,取下晶振后加上COMS电池,电压也是0.75V;跑线路没有其它的原件和它相连了。请问是晶振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怎么样解决?

网友:
换晶晶振试试.看以前的帖子这样的问题就是晶振,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个晶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的问题了,还有一个电阻楼主可以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跑电路没发现还有电阻啊,我听说有,但没找到。能详细说下大体的位置吗?没上晶振电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怀疑是南桥。

网友:
换完晶振不行的话就杀南桥

网友:
几乎是SB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有个10K的电阻 不过有的板子是没有 你的这种情况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晶振,谐振电容可能性小,不行就重植南桥或更换。有供电南桥坏的机率很小。

网友:
SB不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换上的所有晶振一个样,进入BIOS 后,如果用万用表或其它什么的点一下,晶振脚,里面的时间就开始跳了。

网友:
电阻与在二个谐振电容相连

网友:
换下那个106的电阻。不行就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电阻,两个谐振电容 之间。

网友:
换了N多对了,最后一对貌似有点效果,开机不成问题了。两脚的电压差也有了。可是进系统时还是出问题了。不出现WINDOWS桌面。 BIOS里的时间也不走。

网友:
南桥里的震荡电路有问题了。。你用表笔碰只是触发了一下。。。。。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不?

网友:
每次换时就是一整套换的,只是有的有电阻没换,这个板是没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