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BIOS时间不能保存,其它都能保存

楼主(2010-11-30):
板子三桥合一,重新植球后开机提示时间报错,进BIOS除了时间不能保存其它各项都能保存,而且不能进系统,加载pe系统到加载配置时开始黑屏无反应,可以进Ghost装系统,就是不能释放,重启到释放系统时开始黑屏无反应。

网友:
检查南桥是否虚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一个机器,也是时间不保存,其它可以,而且时间有时候走的非常快,加焊了一下桥就好了,不过这是一个INTEL的桥,你可以再加焊试一下

网友:
刚又做了个win7系统,成功了。还是时间不能保存。其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