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5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宏基4315,早上第一次开机就是分4个屏关了机再开好了,一天怎么玩游戏,看电影,再开机关机也没事,以前遇到过的宏基4315屏线爱出问题花屏,北桥出问题引起白屏,屏本身有问题抖屏,可是这次出的问题实在是头大,屏线换过北桥压过,也不是屏的故障啊,把板子轰干了放一晚上还是一样,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情况啊,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那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啦,加焊下显卡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出个四个屏应该是显卡坏了,屏线不用引这种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这是间歇性故障,出现四个画面那就是显卡的事。别的原因我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