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想用USB声卡改装连接内置喇叭

楼主(2010-11-30):
一台联想本子功放坏 喇叭是好的 找不到相同的功放芯片 我想用USB声卡改装连接内置喇叭 请问怎么改线才能让喇叭响啊 喇叭是两根线2.6V电压 USB声卡是2.5V 3根线 各位老大教教我啊 谢谢啦

yzz163 -2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笔记本里空间那么小你怎么装的下呀,而且你还要把USB声卡飞线到USB接口,然后喇叭线还要往UBS声卡上飞,太麻烦了搞不好再把本子烧了就不值了

网友:
把USB声卡先拆开..!然后飞线到USB口.在喇叭飞USB声卡的输出端...!最后在把SUB输出端的线飞到你机子的耳机插口那..那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插耳机内置喇叭不响..把出耳机内置喇叭响..

网友:
经过改装发现不行 开始可以用 用一阵之后USB声卡就被烧掉了 应该是USB声卡不带功放 带不动内置喇叭 中间接功放的太麻烦了 郁闷 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