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烧了

楼主(2010-11-30):
房东的创维彩电坏了 加电无反映
今天无事拆开看了一下 电源部分有个大的色环电阻烧糊了 根本就看不出多大 的了
上网找了下图纸 也没有完整的图纸 都是电视芯的图纸

坛友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还有救吗?

创维 21T81AA 还是纯平的

一直修台式机 显示器 笔记本 第一次修彩电 呵呵~

这个5色环电阻的  其实就第四环看不清了

网友:
那就难咯,,要么能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乱代上去真个都会烧就麻烦了,不过我们好久不修纯平了。

网友:
lz什么都搞啊???要是没图纸就不是好修的了。。

网友:
找相近的电源电路对比一下

网友:
看此电阻用在那一部分,用在电源部分,找同类的参考。

网友:
创维8000-2122A电源原理图

创维8000-2122A电源原理图 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我试过用可调电阻代换,再从大到小一点点调试.调试好后,焊下,量阻值,再换上固定的电阻,不知道这方法能不能在你那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