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 貌似简单的问题,不好解决呀!

楼主(2010-11-30):
接一台E660二修机,外接一切正常,内屏就是白屏,屏供电有,屏线换过,北桥做过,屏上四对信号电压偏低,0.2V左右。当然屏也是好的。屏线接口到北桥之间没断线。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哪位出来指点一下呀!
信号

网友:
再换一片桥试试,现在卖BGA芯片的太黑了,以次充好,上个月我修一台戴尔1330换显卡,一连换了两片才搞好,白干。

网友:
LZ只是加焊了北桥,不换谁心里都没有谱

网友:
我最恨,动不动就动桥,但这也没有办法的事啊,

网友:
lz这个白屏说明开启信号是有了 。只是没有视频信号输出来。建议换个新北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遇到过刷COMS好的一例。

网友:
桥换过了吗?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看下屏型号的线路是不是有元件坏啦!

网友:
不接屏四组LVDS电压也偏低那就是北桥这边的问题。先查下各组北桥供电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