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本键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30):
一台联想机器,部分键盘不能用 版号DAOLE5MB8D0
1 查图纸,键盘接口直接连EC,没有排容(有线路和焊盘)。直接换EC,结果故障一样。判断ec没有问
题。

2 测上拉电阻rp26,rp40。电压3.3v正常,阻值也正常。
3 打值键盘接口,有部分一样。由于新手没有接触过此类故障,无法准确判断那条线路有问题。
4 再上电,测键盘接口电压。有3组电压一样。一组3.3v,一组0.4v,一组0.5v(有2条线,为键盘接口
5,6脚)
5 分析图纸及上拉电阻的测试结果,发现键盘接口分2组。一为my【0-15】(后简称y路),一为mx【0-7
】(后简称x路)。感觉y路x路各条线路电压应该一样,而不一样的键盘接口5,6脚可能为故障点。
6 挑起ec 63脚(63脚与键盘接口6脚相连),上电,测ec63脚电压由0.5v变为3.3v。由于ec和键盘接口
直接相连,判断主板中间有短路。
7 由于ec 63脚基本直接通过过线孔连接键盘接口6脚,不好断线和飞线。先断开6脚与排容中间的线路,
发现键盘接口6脚电压由0.5v变为了3.3v,判断排容部分线路有短路。
8 再断开键盘接口5脚与排容之间的线路,5脚电压有上升但还不到3.3v,二极体值也偏小。判断5脚与ec
之间还有短路。彻底断开ec 62脚和键盘接口5中间(ec 62脚和键盘接口5脚直接相连)的线路,直接飞
线ec 62脚和键盘接口5脚,5脚电压变为3.3v,已经和键盘x路电压一致。再打值也与x路一致。

9 最后进系统测试所有键盘按键都正常了。

总结 键盘接口x路和y路电压和二极体值都应该分别一样,键盘故障只要找到x路和y路中电压或二极体值
异常的线路,顺藤摸瓜就能轻易搞定。

网友:
换EC之前有换键盘试过吗?怎么一下就确定判断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最不常见的故障让楼主碰到了,透切。

网友:
还以为键盘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别人换过 一样故障

网友:
LZ很细心啊!如果我修,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分析了

网友:
不错,学到很多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那是山寨机的吧,很多山寨机都有这通病

网友:
测键盘接口的阻值也能测出问题来,

网友:
很好,以前碰到换了键盘还有键不能用的,没有修好,下次也按楼主的方法试下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键盘一般我们都不修的。直接换
下次可以用LZ的方法试下。受用了

网友:
这个不修好电路,换键盘也解决不了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1-12-11):
楼主 强的一匹  这种问题估计很少遇到

网友:
一般键盘坏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