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机器反复重启

楼主(2010-11-30):
问大家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海尔w66笔记本现在这个机器自己重启。G7300的显卡。有的时候到LOGO就重启。有的时候能进系统。用一会自己关机。这是怎么回事呢。开机之前得重启几回能开开。这个机器显卡有问题会重启吗。

网友:
查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另这显卡容易坏。

网友:
散热没问题。这个现在进系统了。但是用着用就自己关机了。好像和在系统里关机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叫经。显卡能引起这问题吗。请教一下。

网友:
机器换过IO。然后进系统似XP下关机。然后刷了一下BIOS。这后问题解决。个人感觉因为本机BIOS参与开机。BIOS关机与IO通信。BIOS有问题引起。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显卡了,基本上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