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PB板维修之DTISC!

楼主(2010-11-30):
中午会到厂开门就看见有一块PB板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上面写着故障是DTISC,DTISC的意思是过流!报DTISC的故障原因有许多!

通电检查,测量DTISC各个关键测试点,发现DTISC光耦处确实是已经输出了信号!这样的故障很好处理,只要熟识电路原理就能很快找到故障零件!

再测量DTISC保护监测电路的各个关键测试点,发现只有4相对电流比较电路输出异常,正常静态应该是+12V左右的!

再向前检查,发现原来是B/D相对电流互感器输出不正常造成的故障!

这个就是B/D相互感器!

我拆这个有一套方法,只需要一个电烙铁就能以超音速拆出来!

再来解体这个家伙,小看这个家伙,需然里面东西很少,但它身价很高!500多元一个!所以必须维修再利用!

原来是坏了一个1.6K霍尔偏置电阻!坏掉立刻做一下简单试验,证实完全正常后再装上电路板!装好后再测量上述测试点!已经正常了!DTISC的输出光耦已经没有高电平导通电压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啊   变频器可以修吗?

网友:
那些检测点是怎么知道的?工厂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经验累积!厂家是不会透露任何技术的!

网友:
这个B/D相互感器有四个大脚位,每脚又有四个小脚,能介绍下怎样用一个电烙铁就能以超音速拆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独门秘技,不透露!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手啊!历害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故弄玄虚,不就是堆锡来回拖动烙铁嘛,这叫什么独门绝技?不过维修过程讲的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一个铁桥估计堆锡能行!但这个是双桥的!
我相信你没有机会接触到这块板子!不然叫你堆锡看看行不行!
狂妄自大必自毙!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低调低调

网友:
白璧微瑕,大家何必为了一个焊接小技巧争来争去呢?楼主已经将本例至关重要的部分呈现给我们了,至于用什么焊接技巧只要能完好地取下来就行了。

网友:
高手啊,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太好了終於了解老師維修時之思考方式

网友(点评):
的确,楼主维修时一向思路清晰,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2018-11-20):
我就是发现那些工控机台上的元器件 都好难拆啊 太多脚位不说 还很容易导热 烙铁是别想了 我甚至用风枪都搞不下来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