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能正常启动,第二次无法启动

楼主(2010-11-30):
还是上周末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客户抱一台机,
说:按开关没反应
问: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这个故障
答:放了半年没用
接过来测ATX电源绿线,紫线电压正常,绿线接地,电源不开机。直接更换电源,正常进入系统。
客户:帮忙看看系统有啥不正常的没用,顺便装个杀软。
用U盘安装360,清理插件若干。提示需要重启,确定,重启显示器没反应。插入诊断卡看,代码走过内存,2A,到13停止。
拆机。上电,亮机。
重启,挡13.
直接代换了主板,连电源收费150大元送走客户。
周末关门回家(家不在这个小城)
今天回来故障依旧,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毛病,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没法应对这样的故障,各位大大们看是啥毛病,是BIOS么?注:主板是硕泰克的845G南桥很小的那种,不插显卡不开机的。今天反复试验得知,只要清空COMS就能正常,无论是复位还是关机再开机就不能启动。

网友:
换主板试试。但是代价就高了。

网友:
测CMOSD电池,应该在3。3V左右,我的一块板也是STK SL-852RTC的INTEL845 上赛扬1。7的U。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每次启动都要请空BIOS。而且只要隔夜系统时间又回到2003年。换CMOS电池就好了。到现在我还在用这个老爷车呢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电池有电

网友:
那刷bios试一下了

网友:
我刷bios解决过此故障

网友(点评):
穷人,没编程器,想在系统下刷试试,还没找到合适的软件

网友:
哎     什么问题啊     多有

网友:
找个同行刷bios20元,再不成检修cmos电路。

网友:
感觉应该换个CMOS电池试一试啊

网友(2011-03-23):
这么老的帖子都顶起来了哦,板子还在我手头,我试过了,只要不设置bios,开机敲F1进去,能用,重置BIOS,就不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