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 换SMSC I/O后出现多多新问题,麻烦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0-11-30):
有一台戴尔 D420笔记本不充电 当时拿到手第一反映就是换I/O I/O是SMSC的 找了个一样的换上 但是没的程序 原来的I/O也搞坏了没法再换回去
现在不仅仅不充电 还多出两个新问题 一个是电脑右边的无线开关无法关闭无线
还有个就是本机带的喇叭不响外接耳机是有声音的
喇叭是好的 我拔掉了跟内存后 开机提示内存改变的时候那两声 滴滴声是有的 就是进系统喇叭不响
各位老大有什么办法解决么,这两个问题会是没程序造成的么??? 还是只能买个带程序的换上

网友:
无线开关是由I/O管理的,先解决I/O的问题再说咯 。

网友:
LS的这位大哥 是不是只有找个带资料的I/O换上 别无他法了?
问问弱弱的问题 资料能不能在线写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