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1-30):
客户拿过来一个本子,刚摔过,仔细观察屏碎了,换上屏可以开机,发现系统文件损坏,从新做系统,系统装完出现进不了系统,也不是死机,鼠标能动,就是什么做不了,好像是桌面死了,在做系统把驱动去掉,可以进系统,装网站下载联想原装驱动,还是不行,总是桌面司机,鼠标能动,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大佬指点一下,装两天的系统了,还是装不上,是不是板子有地方摔坏了,尤其是装显卡和声卡驱动,装完就不能动了,而且很高配置的机器速度很慢,我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硬盘摔坏了。

网友:
有那个可能哦

网友:
先测硬盘坏道 ,再测内存,然后看下U有没有松,最好重装U

网友:
想到就立刻换块试试,大有可能

网友:
我认为主先你得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了,一般摔的了硬盘坏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硬盘没有坏,那你要查一下主板上是否哪里有虚焊了,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
那你驱动一个一个上,排除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描硬盘的结果,没用过这,帮忙看下

网友:
这么多的坏道,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谁知道那个绿色,橙色,红色,蓝色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硬盘坏道了 换硬盘就可以

网友:
你用 的 是什么的硬盘测试软件   能透露一下吗  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硬盘坏了,绿色是磁坏道棕色是物理坏道!

网友:
victoria 4.46b 汉化版

网友:
楼主换硬盘测试下,另外你用的什么硬盘扫描软件? 能否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谁能告诉我天子1212用的 是什么测试软件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如没问题先装个纯净系统看有没问题 最后把桥什么的加热卡

网友:
用MHDD就很好测硬盘的。功能也强大、你这个机器首先硬盘就有问题。别的地方再说

网友:
惆怅。 那么多坏道, 换硬盘吧楼主

网友:
换硬盘吧,楼主

网友:
物理坏道都有了 报废了

网友:
这块硬盘看来是报废了 笔记本硬盘本身维修成功率就低

网友:
DOS下 运行MHDD 。

网友:
明显硬盘坏了啊

网友:
明显硬盘不行了嘛

网友:
硬盘已经挂了,先换了再说啊

网友:
很明显硬盘物理坏道了。只有换硬盘,自己的话可以屏蔽,将就用呵呵

网友:
摔过的机子早该测硬盘了。楼主不专业啊。

网友:
天子1212
的帖子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此故障已经解决,换了一块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