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30):
图中的MAINON信号 是让5VPCU和3VPCU转变成5VRUN 3VRUN,中间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的电压信号?起什么作用 工作电流又是怎么样的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个检查信号。。。其实是检查上面所有电压是否出来了。。。就是一个与门电路。。。

网友(点评):
这个图我一直没看懂,但不赞同兄弟的看法,更像是由MAINON转MAIN信号,但为何接上这么多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MAINON是动态电压开启信号么?都比以上电压要晚么?

网友:
似乎是这个信号去开这些电压,但没见这些电压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
嗯 自己顶下 电路不熟 不明白原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知道了  这是个放电电路 是在关机时把所有电压都对地 进入S5状态的

网友: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