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11-30):
接一台BENQ FP71G+,经测电源板无电源输出,IC使用1200AP40,开关管为p7nk80zfp,1200AP40的8脚HV为312V,6脚vcc为10.8v,5脚DRV为10点几伏,1200AP40正常时5脚正常电压应该为多少V?谢谢
使用
电源

网友:
你直接换个电源板不就得了吗

网友:
这种电源不好修 我就没修好几个 都换电源了

网友:
查光偶3、4脚的电阻是否有45千欧左右,如果不对,1200坏;
查电阻4.7欧、47欧、1000欧、10000欧等贴片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管是不是好的呢?如果是好的,换IC601 IC702 如果没电输出,换ZD601 ZD602 15V的关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