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HP DV2000 VGA红绿蓝的电阻阻值

楼主(2010-11-30):
DV2000 965独显的版,可以正常开机,但显示器不显,能看到有背光,外接台式显示器可以显示,测VGA红绿蓝的电阻都是对地导通的,拆下来测了下,本身是不导通的,就焊回去了,焊回去后,测了下,不对地导通了,开机也可以正常显示了,但外接显示器反而不显,当时也没理会,想着能用就行了,用了两天后,又出现了本机不显,外接台式可以显示的情况,当时测的时候,3个阻值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想把这3个电阻换掉试试,但不知道原来的阻值是多大的,昨晚在论坛里下了点位图,但看不懂,这是按了点位后在下面显示的文字,求高手帮忙看一下
R332. 1 , #55 VGA_RED . $91
R333. 1 , #71 VGA_GREEN . $41
R334. 1 , #70 VGA_BLUE . $42

网友:
好像对地阻值是70多吧!!这型号机器显卡的问题多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R331.1 , #69 GDACA_RSET , $1205

网友:
是啊 像那些55  70  71  应该说的是阻值

网友:
R、G、B阻值应该在75欧姆左右,用电阻档测阻值

网友:
阻值在70左右,你换个显卡吧

网友:
确实是显卡问题,前几天朋友帮忙加焊后,已经连续用了几天了,看电影、电视都没什么问题,显卡的温度在50-60之间,因为本人不玩游戏,所以不知道玩游戏会升到多少度,但CPU的温度就比较高点了,一般都在60多度的样子,有时会去到70多度,显卡跟CPU都加了铜片,显卡没加铜片前,一开机就已经有80多度了,现在刚开机是42度左右,CPU加不加感觉没多大作用。但奇怪的是每次不显示,换了这3个电阻都可以正常使用一两天。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啊  楼主解决了说下哦

网友:
已经说了,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