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问下通电测副电源开关管三个脚都没有电压?

楼主(2010-11-30):
我是新手,想问下通电测副电源开关管三个脚都没有电压?那应该是怎么回事,而且大滤波电容都有电压

应该查那里,谢谢

网友:
待机应该有的

网友:
可能断线了!~

网友:
你是怎么测得??负表笔接的地对吗??看看开关管的集电极的限流电阻开路没??
不过就算是集电极限流电阻开路基极上也应有电压哎。。。。

网友:
开关变压器初级会通吗

网友:
辅助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初级可能断线了。

网友:
辅助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初级可能断线了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