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诊断卡显示67

楼主(2010-11-30):
我是新手  我今天修一块ASUS主板 刚开始是复位问题已解决 后来上CPU测试 能跑吗 但是跑到67不亮机就停了 请各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估计是没抓到显卡吧。。。或者内存没抓住
唯独不可能的是没抓住CPU或主板坏了

网友:
67应该到一般啦

网友:
到一半了。就快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到底 是那里的问题呢  我找了很久了 都没找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 这个 要怎么 处理啊

网友:
什么主板.这个也舍不得说?

网友:
查主機板鍵盤界面及鍵盤本身。(ami BIOS)

网友:
说具体点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什么主板 跑过什么再跑67  说清楚点 有没有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  是华硕主板ABV-MX REV-1.00  跑码  是从17.D3.67停 不亮机  还有一个问题 我把内存插到 另一个 插槽上 就会显示 17.D3.67.D5 是不是 那个插槽坏了呢

网友:
我没有刷BIOS的设备   刚刚入门学习 所以没办法刷BIOS了

网友:
因该是内存没有过,为了简单你可以先换一根内存试试,跑到67我感觉是显卡,你可以拿2个显卡多试几边我感觉因该就好拉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个显卡好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显卡,不行刷BIOS

网友:
67不显示的话,刷BIOS不行,压桥试下

网友:
桥虚焊,显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