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921M不通电,指示灯不显示

楼主(2010-12-01):
优派VG921M不通电,指示灯不显示,电源高压一体板换过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哪方面有问题还影响不通电。希望大家来帮忙啊。
不显示

网友:
不接驱动板,测量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测开关按键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保险是否挂了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坏了

网友:
小张啊
的帖子
驱动板和开关

网友:
先看看驱动板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看看按键是否有电压。如果驱动板电压正常,按键也是好的话,那就换个24看看。这种问题有很多中原因,不行楼主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板有五v电压。开关没有问题。。24是什么啊。。。新手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