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主板的故障现象及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01):
1.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2.故障现象: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有时不能软开机,并被人维修过检修过程:首先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绿线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还是加不上电,测5V端及电源开关端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它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些,一翻检查后发现电源IC(HIP6004)的十八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更换HIP6004后排除.

3.一块P4 TITAN533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检修过程: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电路正常,当查到CPU主供电部分的Q63,Q65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的控制级接触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1.故障现象:一块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检修过程:当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分检查中发现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检修过程: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线路查找发现与之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一块SF694XVA主板不亮检修过程:测CPU的各组供电,发现VCC-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然后检查Q13,Q14的G极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源控制IC(HIP6021)正常.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主供电滤波电容CE35(16V,1000UF)局部爆裂,更换后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K7TPRO主板开机测试"FF"检修过程:加电测CPU核心供电为1.5V,正常应为1.65V左右,此主板用到电源IC型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声管短路后,更换SC1155故障排除.

9.故障现象:一技嘉QBI845D-533主板不亮检修过程:经查供电在没有插CPU为1.0v,插上CPU后为0.68v,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个电压调整管底座发黄,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10、故障现象:杂牌主板(**大板)INTEL815芯片组不工作维修过程:经查发现主供电在未加CPU前电压为5V,正常应为1.75V明显不正常,加CPU烧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均正常,故判断为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后,故障排除。

11、故障现象:一块紫色815ET/EPT主板数码卡显FF维修过程:复位灯常亮,查主供电输出为0V明显不正常,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正常,故判断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RT9231后,故障排除。

12、故障现象:PCI1600-F主板不亮维修过程: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 1569)表面有烧焦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故障排除。

13、故障现象:一块EP-3VCM+(694X芯片组)不工作维修过程:通电检查发现Q2异常发烫,测量主供电发现异常,更换Q2之后,故障排除

14、故障现象:M36330主板诊断卡显FF维修过程:查主供电异常,用手模电源IC(SC1155CSW)发烫,更换之后,故障排除。

15、故障现象:一杂牌845**方板,故障为运行大程序时死机维修过程:首先看看CPU供电滤波电容没有明显损坏,接着测各组时钟频率也正常。当查到CPU供电时,发现三组供电中的其中一组的控制器HIP6301CB(和HIP6301CB搭配使用)很烫手,更换后故障排除。

16、故障现象:一块联想飞鹰370E主板故障为诊断卡显FF维修过程:经查发现没有主供电,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电路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检查到VID0-VID4电压发现电压偏低,沿着线路找VID0-VID4电压发现电压偏低,沿着线路找VID0-VID4一端接电源IC,另一端接南桥,经分板怀疑含有成在南桥内的监控芯片坏,换南桥故障解决。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husquan_KM

网友(2014-06-19):
对于主板折椅快还是蛮实用的
蛮实用的

网友(2014-05-10):
继续学习,上进,钻研。。。

网友:
写的很好的,谢谢楼主